楼主(2014-03-20):
有一流水线用普通三相电机带变频器驱动,皮带轮装有一旋转编码器,拉头有一感应开关,拉上有三个工位,当产品到达每一个工位时,工位上的电磁阀得电,产品离开工位时电磁阀断电,因电磁阀得电时间要很准确,拉速和产品大小都会随时变化,所以要用旋转编码器来计算距离,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方案采用怎样的一个编程思路。重点是当产品续续不断地通过,高速计数器到达计数上限时,刚好有产品通过感应品,交接那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工艺过程:当产品经过拉头的感应开关时,PLC记下当时的脉冲数,当计数器计数值达得(第一个电磁阀得电的脉冲数)时电磁阀动作,动作时间为产品的长度脉冲数。第一个电磁阀得电的脉冲数=产品到到感应器时的脉冲数+感应开关到第一个电磁阀距离脉冲数。第二个电磁阀也是这样类推下去,产品距离是随机连续乱放的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工艺,
建议,描述再仔细点,   编码器+变频器定位??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这种做法是以每个产品之间是等距离为前提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网友C:
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计数器上限后电机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工艺,
建议,描述再仔细点,   编码器+变频器定位??还是什么意思?

当产品经过拉头的感应开关时,PLC记下当时的脉冲数,当计数器计数值达得(第一个电磁阀得电的脉冲数)时电磁阀动作,动作时间为产品的长度脉冲数。第一个电磁阀得电的脉冲数=产品到到感应器时的脉冲数+感应开关到第一个电磁阀距离脉冲数。

网友D:
三个工位就是三个入仓和三个出仓指令了。。。。拉头的传感器负责入仓,,仓头的数据和实时计数值比较负责出仓。。计数器的溢出时做个标志位来识别处理数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工位就是三个入仓和三个出仓指令了。。。。拉头的传感器负责入仓,,仓头的数据和实时计数值比较负责出仓。。计数器的溢出时做个标志位来识别处理数据就行。。。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E:
不明白叙述。个人认为用光电感应器方便。每个工位装个

。可以适应产品不同距离
工控菜鸟

网友C:
用变址储存不就可以解决了啊?感应器第1个时变址为0,第2个为1,这样2个脉冲数不是可以分开储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