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如题,
安装了GX Configurator-QP并升级到2.34L后,打开GX-Developer的PLC程序后弹出“安装存在问题,请再次安装”的画面。
并发现GX-Developer"传输设置"内的设置都无法使用了
之前论坛上记得看见过这问题
请问各位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引用楼主leoorc于2014-03-20 13:24发表的 GX Configurator-QP安装后GX-Developer的PLC程序打开出错 :
如题,
安装了GX Configurator-QP并升级到2.34L后,打开GX-Developer的PLC程序后弹出“安装存在问题,请再次安装”的画面。
并发现GX-Developer"传输设置"内的设置都无法使用了
之前论坛上记得看见过这问题
请问各位如何解决啊???

QP和GXD是不同的兩個軟件,請貼圖加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