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速运行,堵转时自动反转?

楼主(2014-03-20):
由于设计需要,需要变频器在低速运行,发生堵转时自动反转,控制回路采用继电器控制,怎样的方法能检测堵转并切换反转?

网友A:
选择合适功率的变频器,设置合适大小的过载电流保护。
下载积分:+5(wei0212007) 热心助人!
QQ:6395435

网友B:
在运行时如电机不转时定为堵转此时给切换为反转,检测电机转不转可以用接近开关等
下载积分:+5(wei0212007) 热心助人!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检测变频器输出电流(看变频器有没电流检测输出端子,没有就要加装电流检测器),检测出的信号自锁,去断开变频器正转启动回路,再启动反转。如果可以建议变频器用转矩控制,检测转速,这样比较可靠,但要用具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成本可能比较高。
下载积分:+5(wei021200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