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PC通过步科ET070与FX1N穿透通讯求助。PC如何才能读写PLC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建立穿透,再用三菱PLC编程软件可以读出程序

已建议穿透,ET070也提示“STRAGHT MODE”,但三菱编程软件仍然提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通信超时
》电缆异常
》PLC的电源处于OFF或者复位状态
》USB路径故障
请重新起动程序或确认USB驱动器的安装。

<ES:01808502>

电缆没有问题,ET070能正常传送程序及使用;
PLC正常工作中,程序能运行;
重新启动程序N次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屏与PLC能正常通讯,期待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