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新手请教下,气缸传感器有的是两线,有的是三线的。请问他们的区别和工作原理

网友A:
三芯的分pnp和npn  两芯的可以不分。。。。

网友B:
两根线的优点在于不会引起直流电源短路。而三根线的就与接近开关一样了。

网友C:
工作原理一样的。看你习惯。三线有正负电源 两线无    三线分PNP NPN

网友D:
楼上的都是正解,三线的黑线可以不要,就可以当两线来用了。

楼主:
两线的话,打个比方一根接源型I/O模块,另一根就接N24就好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都是正解,三线的黑线可以不要,就可以当两线来用了。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F:
补充一点,磁簧开关也是两线制的

网友G:
冒似三线的接近开关不能把黑线去无视吧,黑线是输出线没输出信号请问您装这接近开关来看的吗?
另两线式220V的接近开关两线式是必须要分的,不分就把传感器给烧坏了。
别的传感器我就不太清楚。
我这是专业生产接近开关的厂家,有什么接近开关相关问题请加QQ:2478269533
陈工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H:
磁环开关三线的可以去一根
QQ 20471661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工作原理一样的。看你习惯。三线有正负电源 两线无    三线分PNP 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