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驱动器回不了原点

楼主(2014-03-20):
三菱驱动器报警32过电流,维修后不报警了。原点校正不了。按了校正不动,时间久了报警52误差过大。手动可以动,就是不稳定,有抖动。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型号MR-J3-DU22KB4-RN015

楼主:
没有人见过?

网友A:
首先看机械方面负载有没有过载,如果确定没过载再查下定位误差的参数,改大10倍走看看。还有问题就是过电流报警没有维修好,他只是将报警的电路拆除掉,不让机器报警而已,实际过电流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