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配置如图                                    伺服是   MR-J3-10A                     触摸屏维纶MT-6070i

网友A:
要看看功能要求

网友B:
为什么还加定位模块

网友C:
粗略1.5W.
不断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加定位模块

要坐标输入和圆弧加工。

网友D:
我有现成的控制器和上位机软件,圆弧空间查补阵列等都有,上一下软件图。还可以DXF文件载入编程,NC直接编程,示教编程等等
上图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E:
两套J3没说明多大功率,这价格可是无底洞呀~~

网友F:
材料钱自己定的话加收30%,技术钱根据工艺要求编程难度来收。1.5-3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钱自己定的话加收30%,技术钱根据工艺要求编程难度来收。1.5-3W。

系还没完全搞出来,写了部分!我打算收8K朋友价。

网友G:
朋友要放血吗,这么好挣啊这钱,小收点够吃就行吗

网友H:
8K包括程序费和调试费,是朋友价,不多。如果还包括安装,那就太少了点。因为调试完了,程序就是朋友的了,他可以做很多套,你顶多就是赚个几百的调试费。
硬件J3伺服功率确定后就很清楚了,如果想节省成本而客户也可接受其实可以考虑9成新的二手货(PLC用FX2N的,伺服J2S的),成本至少可以省一半。也可以用台达20PM配台达伺服,功能绝对OK,成本也会少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有现成的控制器和上位机软件,圆弧空间查补阵列等都有,上一下软件图。还可以DXF文件载入编程,NC直接编程,示教编程等等
上图吧 [attachment=119097]

你这个系统是基于什么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