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很多大电机的启动就是使用星三角降压启动。防止缺相不太清楚。
不断向前

网友B:
星三角启动就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至于防止缺相可能是指上面的热继电器,在缺相时没断的相电流会增加,过流就跳闸了。

网友C:
降压启动里面,星/三角 方式是常用的方式之一,最主要是价格便宜。原来的单纯接触器控制的还有延边三角形这种方式,不过这种绕组接法的电机已经淘汰了。

至于缺相保护,从图上看是考的热继电器或者过电流保护装置。如果保护值设定正确,确实可以起到缺相或者过载的保护功能的。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图,我不知道是你自己画的,还是网上下载,一般来说中间那根线这样画是错的.

网友E:
这个电路这样画或者这样接线防缺相指的是电动机星形连接的时候,一般的星形连接的不是这样,而是将三个触头的一端统一连接起来、触头的另一端接电机绕组。
按照楼主发的图连接后,星形连接时,KY接触器的三个触头中有任意一个触头接触不良都不会造成缺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这样画或者这样接线防缺相指的是电动机星形连接的时候,一般的星形连接的不是这样,而是将三个触头的一端统一连接起来、触头的另一端接电机绕组。
按照楼主发的图连接后,星形连接时,KY接触器的三个触头中有任意一个触头接触不良都不会造成缺相。

是的,学习了。运转时接触器出线端子上有电,要注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