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开关电源进线侧交流85-240V,3.1A,转直流24V,10A。我想加个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加多少A的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A的

用2A的,或者更大一些6A的可不可以,还是说空开最小就只有4A

网友A:
开关电源进线侧交流85-240V,3.1A,所以肯定不能用2A的,至于6A的可以用但是保护作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进线侧交流85-240V,3.1A,所以肯定不能用2A的,至于6A的可以用但是保护作用很小

网友B:
楼主加空开主要是用来检测漏电的,所以比额定电流偏大一点就行,4A和6A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