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帮忙看下(如何做到D0等于几对应输出相应的y)有没有高级指令写法

楼主(2014-03-21):
请教大神帮忙看下(如何做到D0等于几对应输出相应的y)有没有高级指令写法

楼主:
求教,大神,帮忙

网友A:
Q
SM400
---||-----------------[BKRST Y0 K16]
|------------[BSET Y0 D0]

网友B:
MOV D0 K4Y10

网友C:
4楼正解

网友D:
ld m8000
deco d0 y0 k4
使用解码指令可解决,DO等于0输出Y0,等于1输出Y1,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