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各位大侠,有没有使用过可以完全投入在水里使用的接近或限位检测开关。。。请推荐一下

网友A:
我这里是接近开关生产厂家,放水里用是没问题的,具体您要放到多深的一个水位这就选型有点讲究用什么系列的了。
有需要请联系:QQ:2478269533
电话:18024823578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B:
这要看 你自控制 的,有一种放在水里的限位开关很是不错,是用来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个在限位开关不错有好多种,不知你是用来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 你自控制 的,有一种放在水里的限位开关很是不错,是用来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个在限位开关不错有好多种,不知你是用来怎么控制的

我是要检测水里的工件有无,接近和限位都行,不知道IP67的能否长期浸泡在水里。。能推荐一下你使用的限位开关的型号么,谢谢

网友C:
请参考液位检测类传感器

网友D:
市场上有很多的液位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浮球啊 我们公司用的很多
水处理设备用到啊

这个污水泵配合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