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看到一句话:“带负载能力是指,外接器件后,输出的电压或电流大小不受影响的能力。比如,如果一个单片机的引脚输出5伏电压信号,如果接上一个负载后,它的5伏保持不变,那么,它就可以带动这个负载,如果变小,那就说明带不动负载。”这句话在下有个疑惑,那就是单片机输出5V,我中间加一个负载,那么拖不起的话,用万用表测量这段电路,是否就应该变为5V以下???这段话是这个意思么???
    还有我用了个可调电源来接一个24V的灯,可调电源提供15V电流,灯微亮,这应该也属于拖不起负载,那么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打这段电流为什么依旧是15V不变?!

网友A:
你这问题 你输入15V当然测得是15V了,灯微亮是因为没有达到额定电压

楼主:
"它的5伏保持不变,那么,它就可以带动这个负载,如果变小,那就说明带不动负载"  1L的兄台,那这句话说错了?明确说的如果5V变小就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