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COM.error 02:10 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4-03-21):
PLC COM.error 02:10 故障怎么处理
PLC 是AB micrologix1500 DH485通讯

楼主:
屏幕重新上电,先报故障 PLC未连接 02:FF 之后就出现PLC COM.error 02:10

楼主:
已设置一下参数,还是出现 PLC COM.error 02:10 故障
PLC设置: N7字段已设置20,DH485通道 id 为1 最大Id31
GP设置: rs232C 19200 8位 偶 ER 控制 停止位1 源id 0 目的id 1 最大31
还需要设置其他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