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在进行用调试D700与PLC的通讯时,使用CC-Link QJ61BT11N模块。但是在GX works2软件中添加智能模块的时候没找到QJ61BT11N模块,这是为什么?该怎么办?

网友A:
在PLC的参数设置里面设置,设置通信方面的
看了,但是在PLC参数I/O里面没有通讯的类型(只有输入、输出、高速输入、混合输入输出、智能以及中断这几个类型);在CC-Link设置也没看到设置通讯模块类型的选项;在智能功能模块设置里,也没找到QJ61BT11N这个模块。
以前使用个AD模块的时候,直接可以在智能功能模块里右键添加智能模块,选择好A/D模块以后,直接分配个I/O号就行了。但我没找到QJ61BT11N。
自我解救

网友B:
I/O里面没必要设定具体模块型号,你把起始点弄好就可以了,CC-LINK通讯主要设置是在网络参数里面设置的,比如远程通讯起始输入输出点,起始字地址
试了,但是CPU还是一直报错,显示特殊功能模块安装异常。基板上只安装了一个QJ61BT11,一个X,一个Y。(我把参数设置截图给你看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IO配置参数里面第一个槽位不能空着,选择智能,32点
设置不了。你看一下图片。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配置参数里面第一个槽位不能空着,选择智能,32点

输入槽的首地址要改为020,输出槽的首地址要改为030
恩,试了。能I/O号能设置,但写入CPU后,CPU依旧报错(特殊模块安装异常)。顺便问一下,为什么必须设置成20、30才行。

网友B:
因为CC-LINK模块占32个点,所以你第二个模块只能从20开始,你的输入输出都只占16个点
恩。
我现在把QJ61BT11N安装在CPU后面,然后X安装在20,Y安装在30。CC-Link参数设置就是按照上面那张图设置的。
然后,进行变频器跟PLC通讯正转测试,但CPU一直都在显示模块安装异常。
难道QJ61BT11N不需要像加载AD之类的模块一样,右键智能功能模块,然后添加QJ61BT11N。
  • 下载积分:+2(仍在学步)
  •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你要设备所有电送上,把网络参数里面CC-LINK设置界面上的在CC-LINK配置窗口中设置战信息勾上试试
    还是不行的话,可以用GX developer设置一下参数呀,还真没在work2里面设置过CC-LINK
    恩,好的。明天试一下。谢谢。
  • 下载积分:+2(仍在学步)
  •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刚才测试了一下,一开始也和你同样的问题,总是报警智能模块参数异常,很纳闷。我之前第一个槽位安装的是QD75,现在扣下来换QJ61BT11N了,而且也更改过参数并写入了,和你情况一样。然后我在点了PLC校验之后才知道,虽然参数修改了并且写入成功了,而且也有断电,但是PLC里的参数依然是之前安装QD75的,也许是我们使用WORK2不多,操作问题吧。之后我直接删除了PLC参数,重新写了一下并且灌入后OK。兄弟你可以参考一下。
    恩,按照你说的我试了,行了,不报错了。太感谢你了,兄弟。
  • 下载积分:+2(仍在学步)
  •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槽号   占用点数   起始地址
    0               32              00
    1               16              20
    2                16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