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请教下,我现在有个H网模块,是跟客户那边连接的,因为客户那边也是这个H网模块,型号都是QJ71LP21-25的好像。
现在我想把D0-D20的数据和D100-D120的数据给客户,我这边设置的是常规站,客户那边是控制站,以下是想请教的问题了:
1,我需要在PLC里设置网络参数吗,如果需要应该怎么设置。
2,客户那边设置的参数我需要知道些哪些内容才能对应的上
3,设置后,还需要写哪些程序,或者需不需要写程序
麻烦你们了,谢谢了。

网友A:
建议你问问三菱技术支持吧。

楼主:
三菱的,打电话问了,也不知道她到底讲的什么,就按照书说一遍似的

网友B:
用过QJ71BR11,同轴电缆,你的是光纤环网,不过设置应该是一样。
“1,我需要在PLC里设置网络参数吗,如果需要应该怎么设置。”
当然需要,要在网络参数设,怎样设,这个按说明书例子做。有中文的说明书。
“2,客户那边设置的参数我需要知道些哪些内容才能对应的上”
你要知道客户那边控制站分配给你这个普通站(站号在模块上设)网络发信范围(位LB点数,字LW点数)就是说这个点数范围你这个站是可以写,别站只读。也在控制站-网络参数-网络分配范围-根据你站看点数范围。你的PLC在网络参数-设定固有参数 刷新参数来对应设定。
“3,设置后,还需要写哪些程序,或者需不需要写程序”
根据你是否要判断别站是否通讯正常,主要对你是否读别站的数据,别站的通讯不上了,读的数据就不对,会影响你的站动作。只写,也可不写程序。
真诚感谢!
可以跟我举例说明下D0-D20和D100-D200的数据要给客户,怎么设置吗?
能不能上图呢,麻烦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