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伺服带动丝杠的位置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03-21):
用PLC发脉冲给伺服,伺服走位置控制模式, 伺服带动丝杠,一般都会设置三个位置信号点,原点信号,正极限位置信号,和负极限位置信号,这三个信号点是接入伺服驱动器上还是接入PLC的输入端?接入驱动器上与接入PLC的输入端上的PLC程序编程上会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驱动器和PLC都接,双重保护

网友B:
一般只接PLC就可。

网友C:
一般PLC接正负极限,驱动器接末端限位,不想麻烦就接PLC上,因为你要取信号

网友D:
根据保护等级的要求确定。一般直接接PLC而不接伺服器。

网友E:
我在工程上是接到伺服上面的,那样精度会高一些

网友F:
走总线的方式我接驱动器上,不然就接PLC,反正都要取信号。

网友G:
回原点指令需要原点信号和近原点信号啊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