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电脑系统重新安装,西门子200编程软件就是装不上,求教了。

楼主(2014-03-21):
前一段时间,电脑太慢了,重新装的XP系统,一切正常,这两天有个小工程,想重新装上200的编程软件,装到20%就停了,不知为什么,软件在别的电脑上安装没有问题,急死了,求大师指点。谢谢了。
肥仔米

网友A:
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B:
重新换个系统,不要用精简优化版的。

网友C:
纯净版系统

网友D:
电脑系统是window7?是的话,你安装下sp9看看

网友E:
出了这啥意思

网友F:
200理论上很容易安装的···
正儿八经的~

网友G:
你应该把注册表内的s7200相关文件清除 再重装就好了

网友G:
特别是装一次不成功后 就出现上述问题 清理注册表 点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 编辑 查找 搜索 mickrowim 搜索到dcf删除

网友G(2014-04-22):
清理注册表:点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 编辑 查找 搜到 dcf删除掉 重装

网友G:
清理注册表:点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 编辑 查找 搜索 mickrowim 搜索到dcf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