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K6070ip 无法载入字体

楼主(2014-03-22):
RT 现场碰到好几次了,掉电重新上电也没用,换USB口也没用,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新装的EasyBuilder8000为何找不到TK6070ip这个型号呢?

网友B:
我的也是,搞了好多次了都不行

网友C:
是不是你用的字体TK6070不支持呀
有些非正版的系统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字体,很多触摸屏不支持哦

网友D:
看看你的电脑有什么字体,你触摸屏就选这个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E:
软件不对了。有版本有tk的

网友F(2014-06-25):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啊 ,我遇到过一次,经常提示数据线没连接,偶尔下载进去了总是提示字体加载失败,后来换了个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E:
软件有ip的,换u口或数据线就解决。我也遇到过。换个u口就顺风顺水。同u口,ih没问题,ip就不。与字体无关。这我的经验。希望帮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