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DRVI指令正在执行中按下急停,但M8147还处于ON状态,驱动接点再ON时,DRVI指令就不再运行了,怎么处理呀?

网友A:
加一个复位初始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复位初始化功能。
谢谢!具体要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