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四台FX3U的PLC互相通讯,不用网络怎么做?

楼主(2014-03-22):
(无正文)

网友A:
用232模块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可以用485模块,我做过5台FX3U的PLC相连接交换数据。

网友C:
232,485,CC-Link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用485BD,做N:N网络,成本最低

网友E(2014-12-03):
你可以每台空出一个输入点一个输出点用来做通信,用IO做通信,通信格式自己定~~
实际应用,还是用NN网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