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里面的VB编写的控制程序如何移植到另外一台电脑

楼主(2014-03-22):
现在有一台进口设备,是美国那边的机器,是用VB写的,现在想自己公司复制一台,想把工控机里面的VB编写的控制程序如何移植到另外一台电脑。请问能够实现吗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按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整个系统拷贝 就怕有加密狗

网友C:
加密狗有何办法解除没?

楼主:
现在是买不到和原来一样型号的工控机了。整个系统GOSHT 还有用吗
mythic

网友D:
新机子装好系统,装好VB,然后用第三方软件找出你的程序的关联项,全部复制出来,按原系统相应位置还原到新机子,试试可行不,如果有注册表项,也要重建

网友E:
有点难度,
dsjflksajdfdk
工控机里面的VB编写的控制程序如何移植到另外一台电脑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