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5轴往复机加定位模块如何在人机上面配方

楼主(2014-03-22):
本人上班的贵公司有7点喷涂往复机,主机是FX3U-32MT PLC 加5个FX2N-1PG\ 一个FX2N-4DA 加一个富士的人机V708C 人机有一个CF卡是专门是用来储存每个伺服喷涂时走的行程、喷涂喷枪喷油量量的多少,我想请问一下有几十种喷涂产品,伺服的行程、喷枪的油量的数据全是用配方数据 ,但是搞不懂有那么产品型号难道配方数据D可以设置多个吗,停机 断电后,在送电,马上按启动边按钮,又可以继续喷涂,不会出错,我想请问一下,喷涂产品伺服的行程都不一样,如何 在人机上面用配方试行啊。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一个配方要用到多少个D. 如果一个配方有20个。20个配方也只有400个。可这型号的PLC可以有8000个可以用。不过你要在参数设置从哪一个形始到哪一个结束为断电记忆的。还是多看一看编程手册

网友B:
前年我用PLC做过自动车床,虽然成功但调试很麻烦,感觉使用数控或运动控制器应该更好。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