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系列代码故障

楼主(2014-03-22):
三菱Q系列plc运行时出现err灯亮,断电重启和stop不起作用,但机器可以正常使用(目前为止)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各位老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在线诊断一下 有对应的帮助

网友B: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按一楼说的做。

网友D:
在线诊断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电啊

网友E:
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在线看看故障代码,
正常情况下,如果电池没电的话,BAT灯会亮起。

网友F:
三菱Q系列plc运行时出现err灯亮,断电重启和stop不起作用,但机器可以正常使用(目前为止)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可以在线查诊断一下。我遇到的问题是由于定位模块参数设置错误造成的,修改参数后就OK了!你的问题可以在线诊断一下。应该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G:
可能是运算出错
诊断一下

网友H:
电池有专门的指示灯,用软件自检 一般这种事PLC自己故障 还有就是PLC内部F报警继电器输出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