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步进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用步进电机加减速机,带动机头旋转加工零件,转一周后停止,由于 机头有电线气管,所以旋转一周后,需要反转一周返回原点,为了提高效率,我想加工第一个零件时正转,第二个零件反转。。。。。。如此类推。
但是有个问题一直不太明白,就是开机回原点问题。
由于上一次停机时,机头可能在任意位置,如果再次开机,回原点的方向如何确定?
再次开机,第一次加工方向如何确定?
请指点,用什么编码器可以做到?

网友A:
在原点位置加个机械限位,开机反向寻原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点位置加个机械限位,开机反向寻原点就好了
工艺要求,有时会超过360度

网友B:
用停电记忆辅助继电器记住停机时的状态,使其开机时自动判断回零方向。

网友C:
如果你加工零件的转速是一定的,那么你可以采用一个内部定时器,这样就会反向推出你需要回转的位置,如果不是一定的,那么你就需要加编码器了,但是估计车床或铣床上加还是有点费劲。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加个编码器做绝对0点定位

网友E:
做绝对值加掉电保持接再加方向就可以阿

网友E:
为啥不用用伺服?保你精准速度又超快

网友F:
用停电保持记忆应当可行

网友G:
一个电机带一反一正转能实现吗?期待高人
工控菜鸟

网友H:
用绝对值编码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