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用GT2或GT3仿真不了

楼主(2014-03-22):
用GX Works2编好的程序,用GT2或GT3触摸屏软件编辑好图画后,却仿真不了,大家遇到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
我也碰到了我把GT3删了

网友B:
不可能,很好 仿真 的,是否有 设置的地方不正确?
选择 GX SIMULATOR2

网友C:
不知道你GX仿真打开没

楼主:
真的是GT3仿真软件设置问题,GT2仿真软件手册里,没有提到GX Works2 ,所以版本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