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菱的asci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我这几天在学习plc与变频器通讯的问题,这其中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输入mov h36 d218 mov d218 k2m10 asci k1m14 d208 k1 asci k1m10 d209 k1 怎么到最后转换出的d208和d209都是0,按理说转换为asci码d208应该是h33,d209应该是h36啊,这个时候我不用k2m10这个位式元件,直接用asci h36 d208 k1就能得到相应asci码所对应的10进制,我很迷惑,就高手赐教啊。

网友A:
你要把M8161置为ON变为8位模式才可以的。你可以把K1M10 K1M14 分别传送给D10 D12 再转换一下。我试过是可以的。

楼主:
这只是其中一段,我m8161置on也没用

楼主:
你们看看吧,这是加了m8161之后的。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的很 梯形图监控显示的是10进制药在变量表里进行监视选着ASCI码监控,至于你出现的那个问题是你没有理解该指令

楼主:
那麻烦你解释一下d208和都09怎么都是48了,asci码应该是30.

网友C(2022-01-05):
可以的。是正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