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我想问一下T250到T255的用法。为什么它记忆记时候,我用一个触点去断开。可是不行,我想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断开执行条件,甚至断电后,条件再次满足,这类定时器会在原来数值的基础上继续计时,这就是“累积型定时器”的特性。
而一般的定时器只要条件断开,其当前值就会被清零。
如果想要复位T250~T255,则需使用RST指令。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