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要求:1 假设一物体的流速D221(9600KG/H),用FX2N写一段测试程序,实时统计【显示】物料累计值(D212),比如1分钟,2个小时或者25个小时。2 采样周期T3要求越短越好,最好小于10秒。
实际问题:如图是模拟程序,使用积分方法,但测试了1时,实际监控D212的值比理论计算值9600KG有不小的差,主要偏小,而且采样采样周期T3越短误差越大
附件: 实时统计累计.rar (46 K) 下载次数:36

楼主:
问题很简单,就是做不对,大家看帖不要忘却贡献你的智慧哟

网友A:
思路没有问题,
但为提高精度,应该使用定时中断。
模拟出现误差的原因是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B:
中断没试过,觉得可能也不行
试试看我这个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没试过,觉得可能也不行
试试看我这个
[attachment=119144]

非常感谢,模拟了一下,如果以1秒采样,比较接近理论值,如果以3.6秒采样,有不小的偏差。如果以1秒采样,显示值动态比较频繁,用户有可能看不清楚实时累计值,我一般做的时候采样值喜欢用3.6秒,期待大家有更优化的累计更精确的程序分享。

楼主:
感谢大家分享编程的乐趣与智慧,期待大家有更优化的累计更精确的程序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没有问题,
但为提高精度,应该使用定时中断。
模拟出现误差的原因是扫描周期的影响。

找个时间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C:
流量/3600  然后每1秒累加次
流量/36000  然后每0.1秒累加次
。。。。。
扫描周期考虑进去就很准了  不过可以忽略扫描周期 也还很准 我OMRON都这样算
记得溢出的时候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模拟了一下,如果以1秒采样,比较接近理论值,如果以3.6秒采样,有不小的偏差。如果以1秒采样,显示值动态比较频繁,用户有可能看不清楚实时累计值,我一般做的时候采样值喜欢用3.6秒,期待大家有更优化的累计更精确的程序分享。

显示值动态比较频繁,但只是看而已吧,又不拿来用,这个值可以处理一下后再显示的嘛。关键还是累计要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示值动态比较频繁,但只是看而已吧,又不拿来用,这个值可以处理一下后再显示的嘛。关键还是累计要准。

如果非要3.6s显示可以 1s采样 积分 然后三次采样之后刷新一下显示。楼上的评论非常专业靠谱。赞

网友E(2014-10-21):
非常到位,实时

网友F:
如果你设定3.6s的周期,实际上1个小时PLC累计加不了1000次,因为程序处理要时间,实际累加周期时间为(3.6s~3.6s+PLC扫描周期)之间的一个时间。所以时间被PLC耽搁了,当你减小累加周期,很明显,耽搁的次数更多了,就更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