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中文版显示韩文是乱码 怎么才能不显示乱码

楼主(2014-03-23):
用三菱 GX gx developer中文版的编程软件 显示韩文是乱码 怎么才能不显示乱码 显示韩文还是韩文就行 哪位大师 能帮帮我的 QQ362482205

网友A:
用韩文版的编程软件打开就行了。

网友B:
你是说注释是乱码吧?如果是用南极星可以解决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是不是电脑语言设置不对
三菱PLC 中文版显示韩文是乱码 怎么才能不显示乱码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