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3):
情况是这样:同事说家里日光灯更换后开关关闭后会闪烁(大概10秒亮一下,不是很亮,晚上才看的到),要我帮忙看看。我想这个状况不过常见2个原因:开关控制零线、开关并有指示灯。到同事家一检查,开关没带指示灯,但开关控零线,更换成火线进开关,信心满满告诉同事:搞定了。(因为是白天也无法确认是否会亮)然后心安理得的享受同事的盛情款待(汗)。第二天,同事电话:不行,晚上还是会亮。仔细想下:灯会亮肯定有电压加上,开关已断开火线,有可能进灯的那段火线和别的火线穿在同一管子通过分布电容,感应到电压。但这样要怎样处理?
除了换灯、同时断灯零线(因为是两地控制,没办法能)、重新布线(这个成本太高),各位兄弟有没有别的简单实用高招!搞不定,丢不起这个人啊!各位高手、大侠、家园兄弟们支支招,拜谢了!

网友A:
有高手来支招吗?

网友B:
改为led或t5日光灯

网友C:
朋友你好,按你说问题,启动器·镇流器都没问题。我个人建议在更换一根灯管。因为不同厂家灯管出厂检测有差异。特别是晚上电源关了。还会有波纹闪烁灯现象。

网友D:
断开开关并联指示灯就会消失。

网友E:
并个电阻就可解决,我搞过
多大电阻?请指教谢谢!

网友F:
可以与灯并联一个0.5-1UF450V无极性电容,我用过可以
老兄,你确定这样OK?并在镇流器前?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在灯具里加装220v的继电器,开关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电控制灯具试试看。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有那位验证过6L方法?可行吗?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了碰到过,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I:
    貌似也见过这种现象,求解!

网友J:
    应该是按装时的工人为了省事省工,左图接的双联:两个开关都是接两边入中间出,中间的线去了日光灯。正确方法 右图应该是两个双联开关都接在火线上的。
  • 下载积分:+1(雪峰)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K:
楼上的大侠,你说的接法是啥样子啊!求赐教!!
你应该先断电后看下火线和零线有感应电吗?如果线有,先查出是哪条线上的问题,然后再想办法解决。

网友L:
变压器出来的零线带电造成的用电笔试一下看

网友M:
应该是接法问题吧,如图第一种接法可能会引起楼主所说的闪灯问题 。
用第二种接法只控制火线断开,则不会有这种现象。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没错~!绝对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关于双联开关两地控制的接法,我确认过(因为换火零线怕搞短路,用表量过),是正确的接法,控制的都是火线。决定按6L这位朋友的意见试下。我会将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H:
13楼说的应该有道理吧,楼主可以试试,结果告诉大家啊

网友N:
都是高手啊

网友O:
搞个遥控器给他换上,两个遥控+一个接收器,接收器安装在灯座上,火线零线一块儿切。两个遥控器完成双地控制功能。

网友P:
你断的不是火线 才会出线这种现象!!

网友Q:
如果要求不高,家里就一个日光灯的话,把电源总进线空开出线端,火线·零线对调试试

网友R:
正巧今天在客户工厂看到同样的现象,一个断路器控制一排灯管,断开了电源但有一支灯管在闪烁。等看结果........

网友S:
水风天,空起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灯具里加装220v的继电器,开关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电控制灯具试试看。

今天又去了,没搞定,心难安。再次确定,两地控制接法,控制火线,都没问题。关电(单极断路器,肯定是断火线),测进灯的零线没电,测火线也没电;送上断路器,合上照明开关,火线电压220V,零线没电压;送上断路器,关上照明开关,火线有电压36V,零线没电压。分析:零线确定没虚接,零线没问题,火线断开后有36V电压,仔细观察,进灯火线与别的火线是穿同一管内,应为感应电压。本来想试试6L老兄的方法,但没买到合适的电容,另为此次一定要彻底解决问题,最后不嫌麻烦用了7L的方法。特意等晚上观察,确认解决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工程现场施工也会遇到:如果一个多芯线里有220V电压,也有24V电压信号,24V电压信号就容易误动作,线越长,就越容易发生,所以一般要求220V信号和24V信号线分开走,并放置不同线槽。
最后感谢所有回复积极支招的家园兄弟们,鞠躬。

网友H:
很欣赏楼主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精神。虽是一件小事,但好多人回答不上来,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受教了。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