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步进电机一个私服电机走直线插补,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4-03-2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步进电机和一个私服电机走直线插补。PLC采用台达的EH3,内置的直线插补命令。
在减速比脉冲数计算合理的情况下不知道走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有谁做过这样的工程,求指教。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失步和过冲现象理论上差一些,它须要一个加减速过程来克服这种缺陷,所以响应也较差,但要求不高的地方还是可以用

网友B:
要用步进就全用步进,结果还会好一些

网友C:
须要一个加减速过程一样

网友A:
直线插补要不断地进行修正坐标,动作频繁,还是用私服电机走直线插补好!

网友D:
两个加减速要一样,速度不能高,因步进跟不上。
一个步进电机一个私服电机走直线插补,效果怎么样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