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按先后启动

楼主(2014-03-23):
大家好,十个启动按钮,控制十个输出,要求是当十个都启动时,必须等第一个输出完之后,下一个才能输出,输出要跟据按启动的顺序来输出.(就是说,第1次按的启动是3#,第2次按的启动是8#,第3次按的启动是5#,哪输出就得先是3#输出,当三输出完之后,才输出8#,等8#输出完之后,才输出5#),请高手指点一下,程序怎样写?

网友A:
编码---先入先出排序----先入先出读出----解码输出

网友B:
位移方法

网友C:
去找我的帖子的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这还是排队问题,参考我前面对排队问题的回贴(8输入,8输出排队),自己改吧。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50084&page=2#1550006

网友E:
感谢18楼,无意中又学了只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