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FX3U如何显示电机电流

楼主(2014-03-24):
现在有一台GT1275的屏和FX3U-128MR一台,要显示电机的工作电流,应如何去做,或者增加什么东东!

网友A:
增加AD模块,电流变送器

网友B:
PLC和控制电机的变频器通讯,可读取电机电流、速度等参数,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
PLC和控制电机的变频器通讯需要用到什么样的通讯模块吗?能说说是哪种吗

网友C:
需要用到串行通讯模块 LJ71C24 可以选用 RS232 或 RS 485 ,
需要参照对应的变频器、PLC 说明书去编程
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D:
说的不清楚,到底是要显示什么类型的电机呢,电机有那么多种类,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的单相三相电机啊?

楼主:
普通的三相电机,加变频器FR-E740控制与FX3U通信。

网友E:
那就不要加东西了,编程序,让变频器电流数据到plc,再plc到触摸屏显示。

网友F:
可以用modbus通讯直接将变频与触摸屏接起来!看一下触摸屏都有没有支持modbus的接口!我知道维纶的可以直接读取数据!

网友G:
FR-E740变频器的话PLC加个485通信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