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电机接线方式提问

楼主(2014-03-24):
伺服电机的放大器如何选择接线模式?以MR-J4-500A为例,它有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这个如何选择及原理?

网友A:
接线模式根据你控制模式要求,控制模式不同,接线方式也不同
具体说明得看手册,手册说明也很详细。
自我解救

网友B:
顾名思义:位置就是通过电机控制精准的位置、速度就是通过电机来控制速度快慢、转矩就是控制转矩力的大小。
这个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一下,具体的还要看伺服放大器与电机选型资料里面的接线和配合三菱的技术资料集里面的参数表来设置,一般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加工流程来选择的,看你需要什么就选什么。
这个是不是只要随意的接一中,都可以达到效果。我就感觉自己不会选。不知道那种是对的?

网友B:
这东西很难跟你说明白的,这是个系统工程,如果你真的希望有这方面的提高,最好就是边实际调试边查三菱的资料,遇到不懂的可以打电话给三菱问问那些技术问题,毕竟很多隐藏的东西你是不知道。

网友C:
三种模式实现功能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位置控制模式在定位上会更加精准,速度控制模式在多段同步运行时速度控制会更平稳、同步,转矩控制模式能在效缓解负载力矩对电机平稳运行的影响
谢谢 大体有那么点印象。。

网友C:
三种模式实现功能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位置控制模式在定位上会更加精准;速度控制模式在多段同步运行时,速度控制会更平稳、同步;转矩控制模式能有效缓解负载力矩对电机平稳运行的影响
三菱电机接线方式提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