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我的这只变频器是  CIMR-J7AA22P2   2.2KW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380V星型接法的小马达改为角型即可!!!

楼主:
楼上2位的回答  截然不同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2,3都一个意思,你要看马达上的铭牌。你那台安川的变频是220V的,380V星形或220V三角形的同功率马达都可以用,一般都是这种。但也有国产马达是380三角形的,这种就最好不要用了,用起来功率会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都一个意思,你要看马达上的铭牌。你那台安川的变频是220V的,380V星形或220V三角形的同功率马达都可以用,一般都是这种。但也有国产马达是380三角形的,这种就最好不要用了,用起来功率会打折扣

不行吧  我感觉 只能接 220V三角型  的电机吧

380Y的电机 不能接吧......我电源输出只有0-220V啊

这个电机我觉得  可以接成三角型  接入交流 0-230V 输出的变频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三相220v
zsh340

网友D:
变频器铭牌上写得很清楚,此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是三相220V/50/60HZ,电机容量为0.1KW.变频器带电机不管Y或是三角形都无关。

zsh340

网友D:
2.2KW变频器接上面电机的三角形接法

网友E:
选型的原则是先有电机再来选电器材

网友F:
实际上就是线电压 = 根号3 * 相电压的问题。
变频器手册的是230V的线电压,所以你连接的电机绕组间也只能用到这个电源,因为我们在实际使用中电机可以通过改变绕组连接方式来适应连接的电压。所以三角连接400V的电机把它改为星型连接就可以适用于你的变频器了。

网友G:
200V级输出为200V的,不可能400V级的,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