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屏输入程序后出现错误Incomp atibie project settings!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wnload again 是怎么回事啊,那位大哥指导下,我新手刚学

网友A:
工程设置的型号和实际型号不对
  • 下载积分:+1(w76297189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程设置的型号和实际型号不对

    请教一下:新装的EasyBuilder8000为何找不到TK6070ip这个型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新装的EasyBuilder8000为何找不到TK6070ip这个型号呢?

    怎么会呢,是没有TK6070ik的选项,TK6070ik是用TK6070ih兼容的
    而TK6070ip是有的,不知道你装的是哪个版本了。
    自我解救

网友D:
    楼上说的对。TK6070ip和TK6070ih也是兼容的

网友A:
    自己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

    机型已选MT8000 X Series,好像还是没有

网友E:
    选威伦tk6070ih,可以了。兼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选威伦tk6070ih,可以了。兼容的

    哦,谢谢!

    请问是软件版本问题么?我用的是V4.5.1的。

楼主:
    谢谢了哈,我找到问题了

网友F(2014-05-30):
    同样问题,求教怎么改?

网友G:
    打开你的程序------编程----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HMI型号。找对你屏的型号确认。就一定OK。我也遇到这问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