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最近在调试的的时候发生了点怪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高手能指点迷津。我先把大体配置说下:西门子MP277 8",313C-2PtP,变频器是西门子V20系列,用USS通讯,共挂载24台变频器。其中的5台变频器是一拖二方式。整个系统没有需要反转的,所以在程序中根本就没有反转的信号,怪事发生了,就是这5台一拖二的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发生了反转。因我当时不在操作现场,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后经询问操作工,说一个新手在屏上输入速度的时候给的数据太大了,是9999。。仔细想想,数据大应该也不会造成反转。但还是在屏上的数据输入做了限制最高1500,最低是0(程序里变频器的速度的最高1500最低0)。后正常运行,我在的期间都未再发生反转。回到我们公司,几天后,对方的维修电工打电话说又发生反转,我让他把PLC的电源断掉重上电,对方说好了。一直到现在再没出现过。到目前为止对方公司一共投入生产的设备是8条,一样的配置,这种情况只在两条生产线上出现过其他都没有出现过。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在哪里?应该如何避免?
对方公司的原因,不能上传PLC程序和画面程序,望大家谅解!

网友A:
变频器参数限制反转!
宜宾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参数限制反转!

感谢回答。西门子V20变频器在用通讯控制的宏中没有禁止反转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