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请问DEADD与DADD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EADD : 浮點數加法
DADD   :32位元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ADD : 浮點數加法
DADD   :32位元加法

能不能混用,浮点数相加,计算结果有区别吗?

网友B:
你无法混用,会提示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混用,浮点数相加,计算结果有区别吗?

不能混用  但能轉換
一個是整數
一個為含小數

1個D(16位元)容納   K值: -32768~32767             H值:0~FFFF
2個D(32位元)容納   K值: -2147483648~2147483647   H值:0~FFFFFFFF

PLC中實數(浮點數)為2個D所組成 。
實數範圍:0,±2-127 ~ ±2129    (±1.175E-38~±3.402E+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