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有一台15KW的交流伺服电机(220v)。没有驱动,能否想普通的三相电机一样直接接电启动?
当动力用,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自己曾上电试过,是星三角启动,不过电流太大。
自己没拿伺服电机做过,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有哪位大神试过?这种方法可行么?
不行的话可有解决方案?

网友A:
试试台达c2000变频器,据说可驱动伺服马达!

网友B:
拿个安川A1000,或l1000可用。

网友C:
不行的,电压不同就会冒烟

网友D:
先搞清楚交流伺服电机是异步的还是同步的。
同步的电机不用驱动肯定不可以直接通工频电源。因为交流伺服同步电机自身结构决定,转子是永磁的,定子是线圈,控制上驱动器需要通过传感器(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等)获知转子当前相位将交流电转化成直流控制方式,才能让电机正常旋转。
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电机应该是交流异步主轴电机。而且你的应用场合不苛刻,可以考虑上个变频器。

网友E:
还可以这样,受教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搞清楚交流伺服电机是异步的还是同步的。
同步的电机不用驱动肯定不可以直接通工频电源。因为交流伺服同步电机自身结构决定,转子是永磁的,定子是线圈,控制上驱动器需要通过传感器(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等)获知转子当前相位将交流电转化成直流控制方式,才能让电机正常旋转。
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电机应该是交流异步主轴电机。而且你的应用场合不苛刻,可以考虑上个变频器。

15KW的变频器价格较贵,这个主轴伺服电机也是客户提供的一个旧电机。关键假如我换了变频器,能带把伺服带起来么,不清楚会不会烧变频啊。
如果我加大线径会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