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大家进来谈谈对制作维修手册的看法

楼主(2014-03-24):
单位领导一直想编一个维修手册,说如果设备坏了,打开维修手册看一看对号入座,就能够知道如何去修设备了,所以紧锣密鼓的督促制作这种手册。
想必家园里也有不少在单位工作的朋友,请大家各抒已见一起来谈谈对此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哈。。。

网友A:
手册其实很简单,做个表格分三步:设备故障 原因 解决方法 制作这样一个表格就可以

网友B:
应该跟设备说明书差不多,介绍设备结构、原理、功能等,故障分析、处理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册其实很简单,做个表格分三步:设备故障 原因 解决方法 制作这样一个表格就可以
正解。设备维修手册1般都是这样编的,但设备厂家的只是很简单的故障或比较粗的介绍了咋处理,其实设备档案做的比较细致的话就可以了,哪台设备出问题了,直接看档案。

网友D:
这事不能干,否则傻子也能修机器了,你还想加工资?不把你炒了就算不错了

楼主: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维修手册其实就是个摆设。设备故障是多种多样的,没有过人的技能是很难短时间把设备修好的。维修手册只是把典型的故障提出来,类似于说明书一般。如果把提高维修水平寄于维修手册那是大错不错了,只能说明领导的水平问题。再者即便有能力的人谁还能把毕生水平贡献出吗?所以说只是当官的一厢情愿罢了。
希望大家多来谈谈看法。。。。。

网友E:
这就跟医生给人看病一样,没见过医生边上摆一堆书,来了病号,一边查书一边给人看病

网友F:
同意楼上老兄的说法,机械故障看书就能修,还要师傅干吗?
zhou-jinsou

网友G:
做的维修资料就是摆设,我是非常赞同!只能看维修人员能否对该机器的运行原理是否很了解,否则写的资料用处不大。

网友H:
制作维修手册也需要一些条件。例如数控机床,在设计时,就安装了很多传感器来检测电压、电流、压力、位置等信号。可以通过PLC把这些信号作为报警依据来输出相应的报警代码。这时,可以在维修手册中注明什么报警代码是什么含义,相应检查什么部位。有了这个作参考,可以缩短检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