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关于台达但pic DVP-80EH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24):
想用电脑读取台达DVP-80EH PIC程序但是通讯不了,求详细步骤,每次显示通讯超时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B:
和什么通讯?你看一下,你的波特率,奇偶性,数据位停止位是否一致.

网友C:
看看通信线有错误吗?最好不要用USB-232的线,如果确实不行,联系我解决。
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