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定时自动锁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24):
从网上下了一定时自动锁屏示例,离线模拟一切正常,于是把程序打开复制到自己的程序里,结果问题出来了,不能设定时间,看来看去没看出哪里不一样,我可是复制过来的啊,各位大神们,指教一下吧,头都想大了。

楼主:
我们在最右边那个秒的方框里设定30秒,正常情况下左边的设定时间也会变成30秒,但我复制过来后无论怎么样设定时间,左边的都是0.

网友A(2014-05-04):
plc程序没做好啊

网友B:
配合plc使用的

网友C:
在官网上有定时器视频 自己看

网友D:
这个事例是利用脚本语言写的 ,也就几个运算比较,用了屏内部的断电保持寄存器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