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搜到的,感觉哪里不对啊!

楼主(2014-03-24):
源型漏型说明的 所配的图片是不是 弄错了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再看 西门子的接线图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貌似是西门子的不对啊,反了

网友B:
这个我也纠结了好久,我第一次上百度搜的时候我也感觉百度错了,越翻其他地方的解释越混乱。我都不知道谁是正确的了。来个高手来终结一下吧。一口气告诉我源型、漏型、PNP、NPN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图片,貌似发现我以前纠结在哪里了。我一直以为是以PLC的输入输出点为判断依据,图片上是说以com公共端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是的 , 漏型、源型,参考基准是不一样的,所以 日系和欧系的是 相反的;
大家可以 参考AB PLC的说法,就 输入端而言,进行 拉电流 和 灌电流 的描述,那是唯一的;

网友D:
此问题也纠结中,每个品牌说明书都有点不一样,那位大侠出来详解一下

网友E:
的确这个东西,好多地方说法不一样。我晕了好几次。
还是用有电源,没电源来分要好些。

网友F:
呵呵,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漏型和NPN为一组,从电源+极出发途经输入端到公共端。
源型和PNP为一组,电流方向为反。

网友G:
肯定是顺着光耦发光二极管的方向才是正确的
liuliangdt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的确这个东西,好多地方说法不一样。我晕了好几次。
还是用有电源,没电源来分要好些。
的确如此。

网友I:
一句话
日系和欧系的是相反的

网友J:
这种东西不存在日系和欧系之分,图5首先从输入端开关(如果是三线传感器)来理解,PLC内部做共阳极连接,外部应该是NPN传感器,也就是输入端子低电平有效,也就是漏型输入。反之PLC内部做共阴极连接就是源型输入高电平有效PNP接法。 至于那个西门子的接线图不知道为什么相反,还望高手来指导下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K:
这个不要哪么再呼是源、与漏型啦 、日系列共阳极、欧系列共阴极(西门子也有共阴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