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4):
只要 区分好 NPN输入型和 PNP输入型

是否还有其它要求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既然是高速计数器那外部怎么会是接近开关呢?

网友B:
还有开关的频率是否达到你计数的要求。

网友C:
感应器一般有个频率参数
我手上有个5HZ-300HZ,这个最多能测300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高速计数器计数频率远高于接近开关频率,只要接近开关频率达到你设计要求就可可以
工控菜鸟

网友E:
高速计数器是与编码器使用,没用过与接近开关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近开关用作高速计数没问题,分清npn,pnp

就是不确定   对于接近开关  如果响应频率达不到  检测的实物的频率 是否可以?

还是说高速计数器 只是接收接近开关的脉冲 与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无关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确定   对于接近开关  如果响应频率达不到  检测的实物的频率 是否可以?

还是说高速计数器 只是接收接近开关的脉冲 与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无关呢?

接近开关相应频率达不到检测实物的频率,那么接近开关就变为常通状态,PLC高速计数器不会再计数,一般电感式接近开关响应频率为400Hz,磁性霍尔传感器为2000Hz,稍微超一点应该也能用,超太多就不能用了

网友H:
还有稳写性,毛制电压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