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大神:有没有自己开发设备的,从机械设计到编程调试,请赐上几招防身。

比如:注意些什么?成本估算?开发周期什么的。。。。。。

楼主:
产品样图

市面上有设备,效率太低,想改进一下

网友A:
有多少个孔啊,我感觉要3-4台多孔钻,第1台3个大孔先钻,第2台以3个大孔定位,加工若干个孔;第3台重复;多少台设备取决于你的孔位可以放多少个钻头;这样成流水操作,应该效率还可以。
或者直接做个模具,1次成型,这样是最快的,也不用编程和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个孔啊,我感觉要3-4台多孔钻,第1台3个大孔先钻,第2台以3个大孔定位,加工若干个孔;第3台重复;多少台设备取决于你的孔位可以放多少个钻头;这样成流水操作,应该效率还可以。
或者直接做个模具,1次成型,这样是最快的,也不用编程和做设备。

小弟在此拜谢,天下能人就是多!

我前面介绍的不够详细,在此补充一下。

1. 孔数和孔距不固定(2~1000)或更多,是根据需要调整的,孔径基本不变

2. 单个型号用量不大(2~20),型号种类较多

网友B:
能告诉我SolidWorks 中黄铜色色值吗?
我住隔壁我姓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