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的plc烧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4-03-25):
我用的2台FX3U-32MR的好像都是电容烧掉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烧了,检查接线也没问题,这个哪里有的卖的啊,求帮忙啊!
三菱hakko
zsh340

网友A:
我用过三菱的PLC(公司成立20多年,一直用这个品牌),FX1/FX2/FX0/FX0S/FXON/FX1S/FX1N/FX2N/FX3U/FX3G从来没有烧坏过,楼主是否买到假货啦?

网友B:
这里就有卖的,站长。

网友C:
烧掉了。还不换,等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