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氩弧YC300型焊机

楼主(2014-03-25):
早上开机烧氩弧焊,参数和昨天一样,就是不能起电弧,如果把焊枪靠到母材上,才有一点电流和电弧,再把焊枪离母材2MM,就起不了电弧,是什么原因呢?厂家说是高频问题,我检查高频有电压,电容也没有异常,望哪位大师指点。谢谢 。QQ1033936372

网友A:
就是高频电压太低了

楼主:
高频电压应当要多少伏?

网友B:
地线接触不良

楼主:
今天我已经搞好了,是高压触点间隙大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