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5):
如上图;
问题:电机转动时如何实现3条主轴不同转速吗。例如:1#:300r/min
2#:600r/min,3#:1000r/min的吗(电机一转三条主轴同时转)?
(以上为非标小型自动化机器)

今天遇到一个供应商送机器过来,在现场调试机器中介绍主轴转速调节时:三条可旋转主轴同时转动时可实现不同转速(同步不同转速)。我就有点不明白,我在问调试师傅在确实一下,回答还是说:可以。我反问一个很笨的问题:为什么。对方回答:说他们这个可以实现,因为主轴结构安装得有调节齿轮,没有为什么。最后我叫他测试给我看一下,对方伪装着没有听明白我的问题。---我就没有在问了。
  我可以清楚看到他的结构如上图一样,没有加什么齿轮,也是用变频器变速。

按照上图设计法:我不明白,我认为不可能。

各位高师们:有遇到或者有这样设计的.。可实现的吗。--

网友A:
123号轮直径不一样大吧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真诚感谢!

网友B:
    机械配合就可以,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真诚感谢!
    半月谈

网友C:
    直接用三台变频器驱动电机做同步,变频器用模拟量控制。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真诚感谢!
  • HAIHUKUOJI

网友D:
    可以!!这就是机械同步不同速的典型案例!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真诚感谢!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E:
    1,2,3轮直径一样的话不可能出现同步不同速。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的,不知道你那个是链条传动还是皮带传动,因为电机转速是恒定的,只有改变电机皮带盘与旋转轴皮带盘的比例。

    传动方式为: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号轮直径不一样大吧

    三个带轮直径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三台变频器驱动电机做同步,变频器用模拟量控制。

    这样成本上会上升哦,一般都不会使用三台变频器来控制吧。

网友G:
    皮带会打滑不成...

网友H:
    应该是利用减速比不同做到的

网友I:
图少看不明白。

网友J:
既然轴径相同,轴后方是否有不同减速比的减速器

网友K:
原来可以这样,受教,

网友L:
如果不改为分开传动的话,那机械上就得好好的算一下外加减速机或分割器每转一圈的比例呀。请机械工程师慢慢开发吧!
wusaoyun

网友M:
完全可以做到;皮带可以打滑的。变速轮。。。。。。。。。。。。。。。。。。。。。。。。。。。

网友N:
计算三个转轮直径比例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