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03-25):
我在用三菱触摸屏上传程序时显示照片的提示,这种该如何解决???之前也是这样提示。谢谢,大侠指点!

zsh340

网友A:
GT Designer2版本不同导致。

网友B:
没有问题的 之前屏里面的运行环境版本低而已, 如果不想它出现 重新上传一次OS 就好啦

网友C:
没有问题,直接执行就可以了,我用过多次没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没有影响就不管它那个提示了,重新上传OS???还是下载OS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没有影响就不管它那个提示了,重新上传OS???还是下载OS啊???
上传更新吧,OS能下载的么?

网友E:
直接说把OS灌进GOT不就明白了
不要纠结上传和下载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
那是你现在的软件版本的OS 比当前人机里的版本低。直接灌进去!

网友G:
版本过低,。。。。。。

网友H:
赶紧升级的干活。。。。。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