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指点,线圈电压问题

楼主(2014-03-25):
380V的交流接触器,能否接在交流440V的电路中?度娘上有的说完全可以,没问题。还有的说不可以。究竟哪个是正解?恳请大师祥解。谢谢

网友A:
380V的交流接触器可以在440V的交流电工作。

网友B:
公司的电。380的,用表测量一直是420V。还有固体继电器标的24v-440V。我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C:
用是可以用,寿命可能没那长了。

网友D:
如果变压器是输出是 380 V 的 就没有事 可能是因为 变压器的 功率较大 没有负载 电压就高了 当负载启动就没事了 如果 变压器是 440 的 那么最好就不要用有了

网友E:
国家电网供电+-10% 380V到达420V不奇怪

网友F:
电源电压高了,通电时间久了会烧线圈。

网友G:
这个问题,需要两个方面来回答。如果你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时380V的,要放到440V的电压上去的话,那么这个接触器容易线圈烧毁。如果不是线圈的问题,而是触头的问题,那么380V的接触器可以放到440V的回路中,只是应该降容使用。譬如原来20A的接触器,那么就应该用在16A或16A以下的回路中使用。

网友H:
8楼大神说的有理,线圈工作电压高的话寿命长不了的

网友I:
赞同8楼大师说法
工控菜鸟

网友J:
可以工做,但不安全

网友K:
w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电压不光是有电压降,还有波动嘛